[笔记本电脑]
联想Y460P掉电维修的艰难曲折!

楼主(2022-03-27):
首先现在是2022年3月26日深夜23点07分,写帖子不易修本也不易帖子中出现的思路或者分析有问题请指导,并且请看帖客观们加加分!
没有花言巧语,在这里还是要感谢迅维让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更要感谢船长、老徐老师们的孜孜教诲!学生给船长丢脸了,在船上的时间没有好好听讲,事后修本总是拿着笔记去翻犹如临上战场现磨枪!
故障本:同行送修联想Y460P   二代I3 ATI独显  并且开关排线断了
这个本首先自己判断没有按上电掉电去检阅,走了很多弯路提醒大家一下!此本插上稳压电源电流在0.001-0.004-0.002类似这种电流来回跳变自己还天真的以为稳压电源坏了......在经历多次跳变后变为0.009(期间一直没有用镊子接地开机,导致后来修迷路了)
根据这个跳变,(于是后面有绕路了)打了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测量了待机3.5的电压均正常!这个时候做的事是最后悔的,测量了EC的待机条件当测到待机电压好时发现没有电压,(到后来才发现这个本子的rsmrst是必须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比较经典的待机前提是ec待机条件和适配器插入信号以及按下开关)桥的待机电压是通过按下开关产生的s5_ON,在这期间换了一个EC,因为没有待机电压好!但是事实是错的(这就是弯路所在,因为没有及时联想到要按下开关)
当按下开关后,稳压电源从0.009跳变至0.2A左右开始归位到0.003A 在按下开关依旧重复,到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本的故障是掉电而前面的工作算是白做!(因为考虑不支持深度睡眠,所以没有联想按下开关再去测量一些电压和条件)知道了掉电是故障所在,打算取下U25看看是后级的原因吗,
但是取下U25依旧掉电于是开始测量各个供电!内存、2级供电、桥供电、VCCPLL、VCCIO、当测到VCCSa供电后发现并没有0.85V找到了故障所在, 根据图纸定义,是一个内置PWM芯片供电有三个脚位均正常,开启是由EC发出的MAINON电压在按下开关后3V左右是正常的,自居升压也有5V但是并没有电压输出。论坛里也没由明确的案例和代替在某宝买了两个芯片打算试试!各位看官别眨眼,曲折来了~~~~~~~~~
==============================================================================================================
因为是某宝买芯片,所以多少有点担心!大家都懂得,正好开关排线也来了,当换上这个芯片后电流按下开关从0.009跳变至0.3A左右时我以为故障差不多了,但是噩梦刚刚开始!在按下开关后,电流瞬间大短路,在开在短!我这时把芯片有换了一个可是依旧短路,这是什么梗难道这个机器真和我过不去??我迷茫的不知所措。用万用表打了这个芯片所连的场馆G级阻值 上管大约有80.90的样子  下关有400左右 我以为是我没有焊接好,于是有焊接好几次但是阻值依旧没有变化!在这里真的是没有方法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不经意碰了一下充电电路中公共点后面的19v转换MOS管也就是P管发现烫手 这里明显可以看到P10就是我说的烫手mos,这个管受控于ACOK和前面数字三极管过来的19V分压!找了料班上的mos代换后以为好了,但是当接入稳压电源后电流有像刚开始那样0.002-0.04-0.110-啪 有开始短路 遇见这个真是没辙了,于是有开始找了P管换上效果依旧还是跳变后短路,于是我在这里把pq12拆了,但是还是会过一下短路 (考虑有可能是电容串联在19V里加到G级上面于是没有飞G级连线,此前换的管都是8脚 主板上的管是3脚MOS。)当拆了G级后不短了,但是电压过不来了于是拿掉了场馆用飞线方法把S-D相连烧鸡看看那个后级那个有问题,最先烧到的是内存供电上管,换了后按下开关依旧还是短路 于是开始打全板上管对地阻值!当打到vccsa的上场馆时发现了问题.............非常的难受,说不出来啥滋味  于是换了上管 本以为好了结束了 但是有开始短路...........这个时候学聪明了把vccsa的下管阻值打了发现对地0果断上下管一起换了!这个时候就没有短路了,于是把P10找了个P管飞上G级线有装了起来,但是Q12没装不知道影响充电吗! 这两个是罪魁祸首唉!!!!!!修到这里真的没心思搞了,接下里真的是没心思了,就抱着死马活马玩把然后开机电流这个时候跑到了0.5A左右,不会Cpu有烧了把,因为刚才短路烧到了VCCSA但是没有修到哪里,等在短路的时候才把CPU拿下来,什么都晚了!于是不甘心既然都这样了,查信号把!直接去查了PLTrst发现没有出现,说明前面条件没有满足于是又去找了内存模块供电好信号发现也没有~~~~~~ 这是门电路产生的,但是要信号都满足才输出当测量sys_PWROK时发现没有!但是cpu电压在跑起来时测量为1V左右出来了,按道理得有了!于是测量了CPU核心供电电源好信号正常,pchok也正常在U25这里sys_PWROK正常输出了,但是U6脚位哪里却没有很奇怪,以为是半层断线飞线过去后电压为0.9A左右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开机肯定不正常!抱着侥幸的心里有去论坛找了bios刷下试试把,当刷完后按下开关电流直接跑到1.3-1.4A外接显示器亮机!到此维修完毕,~
各位看官帖子到这里写完了,字数虽短但是维修期间真是脑塞抓头各类办法各类思路想来想去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现在是凌晨00.34分 晚安!!!祝各位君好梦~另外请大神分析PQ12还需要装吗,对充电有无影响~~~期待你们的答复和分析!

网友:
会有影响,会造成只能使用电池或者插适配器和电池时大短

网友:
加油!!多多锻炼后成熟的维修习惯思路会慢慢形成。
不要急于盲目动手,看仔细想清楚后再动手干
PQ12要补好,要不会影响电源逻辑

网友A:
帖子应该简洁一点,你这长篇大论上来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扯真没耐心看。

网友:
成竹在胸,下烙铁如有神!分析透彻,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好曲折的过程,看得我都有点乱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是个用心的人

网友:
在个修的有点坎坷了呀  还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应该简洁一点,你这长篇大论上来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扯真没耐心看。

耽误你阅贴,但是确实是碰到问题后的心里和思路方向!下次绝对改进

网友:
修的有点坎坷了

网友B:
这机器修好能收多少钱,这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好能收多少钱,这么老了?

蚂蚁再小也是肉

网友:
修好还是很高兴的吧,装好恢复他原来的电路设计。

网友:
充放电电路改两个大功率贴片二极管就行 注意方向

网友:
不错啊,加油经验慢慢就丰富了。

网友C:
就是开线关扳断线和程序问题,问题直接给你扩大了,再修好一点思路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线关扳断线和程序问题,问题直接给你扩大了,再修好一点思路就没有

开关排线是直接故障,但是不耽误你用镊子短接开机!程序问题是修机直接就刷的,没写出来修复后有刷了一边其他的程序才开机的

网友D:
写帖不易。不过有点看不懂了。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舒适问题。只看到了坎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帖不易。不过有点看不懂了。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舒适问题。只看到了坎坷!

芯片问题和程序都有问题

网友:
这种事我经常做,大意了呀

网友:
大神呀  牛B  这么老机器 你也有耐心修

网友:
楼主是个用心修机的人。

网友:
这修机动手能力没得说

网友:
路过,你这维修的太复杂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  是我早不修了  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E:
都会犯错,修好总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会犯错,修好总结一下.

必须的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 了修好了能收多少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 了修好了能收多少 楼主

同行的机器,我起步价一般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