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840 g2 版号6050a2637901-mb-a02 电流0.03a 5v短路维修

楼主(2022-03-27):
   昨天遇到一台惠普的840  g2,版号6050a2637901-mb-a02   的主板,上电电流有0.03a,有3v待机没有5v待机,测5v对地值很小,翘起电感,供电芯片一端有阻值400多,另一端为2,拆掉电容,还是短路,对5v烧机,发现背面的q1700发烫直接去掉,是p5v0ds转p5v0s供电,看到主板上一条很明显的供电线到声卡附近,接着烧机,发现声卡芯片发烫,直接拆了,测阻值还是发烫,接着烧,发现旁边那个芯片也发烫,拆掉,测对地值还是为2,再次烧机,还是那个地方发烫,用毛刷蘸了一些焊油,发现有一个电容冒烟了,直接去掉,不短路了,阻值有400多,一个一个装上刚才拆掉的芯片测对地值,发现不短路了,更换一个5v的电容,上电测机发现网卡声卡都正常,亮机照

网友:
修过同型号机器 但是故障不一样,我的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热成像仪贵吗

网友:
声卡旁边的电容好像短路的挺多的

网友:
楼主热成像立功

网友:
好像很多都是小电容短路的问题

网友:
小电容短路,不容易找,拆哪些才烧出来。

网友:
发财电容啊,恭喜楼主捡到宝贝。

网友:
此时此刻多想有个热成像仪啊,

网友:
短路好弄,,,,,,,

网友:
电容捡了个菜

网友:
刚修这台机器还没测试就想捡个漏测试过程太累,现在可以直接干掉这个电容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发财电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