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0 g2 版号6050a2637901 分享 两个维修案例一个电流0.06a,一个电流0.29a

楼主(2022-03-27):
                给大家分享两个840  g2的维修案例,一个有待机0.01到0.06a之间反复跳变,不上电,一个插不插内存一个样

  第一个案例插电有待机电流0.01a到0.06a之间反复跳变,测各大电感电压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电感上都有电,仔细观察主板上有没有腐蚀掉件 的,我发现cpu供电芯片附近有一个掉件,对比好的板子发现是一个电容,在料板上找一个补上,上电能亮机,

另一个插不插内存一个样,电流从待机上电到0.08a,再缓慢上升到0.27a左右,测3v,5v待机有,1.05v有,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没有,拔掉内存,电流还是一样,用阻值卡测内存槽上阻值正常,smbdata,和smback阻值都有1500多,但是测供电其中一个没有,发现背面有掉件补上,还是一样的电流,有图纸没点位,不好找这两个smb总线的位置,测主板背面三个黑色电容的位置其中有两个挨着的阻值仅剩12,另一个有200多,测好板上的都有200多,电压为1.05v,去掉这两个电感,和旁边的电容,烧机发现CPU,已经发烫,这个没拍图,之后再补上,

网友:
试试先收了一台机器

网友A:
第二个没看懂,不知道结果 如何

网友:
料板多的好处,没有点位图,找原件太费事了

网友:
没有点位图,找原件太费事了,先做废品回收,再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没看懂,不知道结果 如何

第二个两黑色电感那里短路,烧机CPU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两黑色电感那里短路,烧机CPU发烫了

第二个是CPU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