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52VW 2.1不认独显gtx960

楼主(2022-03-27):
TON无供电

网友:
写的很简单啊,,,,,,,,,,,,,

网友A:
电容短路,烧毁2欧电阻,导致显卡供电芯片频率设定脚电压不正常,独显没有供电,主板不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烧毁2欧电阻,导致显卡供电芯片频率设定脚电压不正常,独显没有供电,主板不认显卡?

按他的标注应该是这样

网友:
二楼大师解释的清楚明白,学习了。

网友:
电容短路。。把2,2欧姆的电阻烧了。。简单明了

网友:
看结论,故事中楼下啊

网友:
很厉害。。。简单粗暴

网友:
TON不行电压也不会有的

网友:
ton是电压检测

网友:
二楼 这默契成度真高

网友:
独显没有供电,主板不认显卡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纯干货,就喜欢你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