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n4110发热后风扇猛转一下自动掉电

楼主(2022-03-27):
戴尔n4110是朋友的,他说发热自动关机,让我看下。我以为是没清灰,拿过来一阵倒腾清灰换硅脂。弄好开机,用鲁大师烤机。发现这机子温控太菜了。明明机器都发热了,风扇还是慢慢的转,吹出的风很热。一直烤不到一分钟风扇猛转几秒钟,然后机器掉电关机。试了好几次都这样子。有一次,我在风扇猛转期间一下子关掉鲁大师压力测试。然后机器居然没掉电,机身温度也降下来了。但是,但是!机器变得很卡很卡很卡,风扇也一直猛转不停,明明温度都下来了。我估计应该是电脑降频了,风扇一直转和降频都一个原因,处理器一直认为机器在发热,于是降频或者限制了处理器的供电电压或者电流。我想看一下到底哪个模块温度很高,造成处理器误判。于是下载了aida64,安装好打开。找到传感器参数那一栏(这时刚开机还没发热),发现所有温度传感器温度都正常,都很低。为了让其显露本性,我用鲁大师压力测试。终于,发现pch二极管的温度从默认的34度一下子窜到80然后猛的到120(这时候机身发热了),如果再继续烤鸡,电脑直接关机。如果说这时候我立马关掉压力测试,机器就会显示个120度不变,或者直接pch二极管这一栏闪退几次后彻底消失。同时,电脑风扇猛转不停,即是温度已经降下来也一样猛转,然后电脑卡成翔。我点开aida64的电压那一栏,会发现cpu电压直接稳定在1.05v不变(刚开机不卡的时候会在1.05-1.35之间波动)。我想应该是pch二极管变送的温度不正常或者pch二极管离线引起的,因为后边温度降下来了风扇还是猛转(pch二极管离线后默认最后一次的温度为现在的温度)。我怀疑要么应该pch有虚焊的可能,一发热就虚焊那种。要么就是pch二极管温度变送电路smbus有问题。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今天把电脑好结果发现直接不触发,我一下想到之前把纽扣电池扣下来没装,可能ec bios数据掉了。用之前买的二手热风枪拆下来,刷好对应板号的ec bios装好,开机ok。意料之外的是之前的pch二极管温度直接窜到100多度的情况没有了,现在开机有一半的概率pch二极管温度正常(之前是死数据43度)。然后还发现之前键盘左右对称性的键字错乱的现象没有了。一看原理图,发现键盘就是ec控制的,看来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可能之前的ec bios数据丢失了一些。

网友:
这就是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就是默认43度,一烤鸡就猛的飙升到100多度,然后风扇猛转几秒然后掉电关机。

网友:
想了半天,可能pch有虚焊问题。也可能pch内部测温电路有问题。如果不对pch动手的话,另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pch二极管的smbus总线断开,直接让pch的smbus离线。但是找了半天的图,没发现与pch温度单独相关的smbus,有可能pch温度直接在内部就上了smbus总线。这样的话,就无计可施了。只有试着加焊p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