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M-D3H卡代码51

楼主(2022-03-27):
GA-Z77M-D3H一开始时没有CPU供电,查询PWROK1发现5V检测电路上的电容短路。去除后CPU电压出来了,能跑码卡在15- 51然后自动重启再次自动上电,刷官网的BIOS无效。谁知道技嘉的错误代码。

网友:
技嘉官网找技术手册

网友:
这不是挡内存吗

网友:
内存主供电,vtt都正常啊。

网友:
内存处理一下,路过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卡内存了,建议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卡内存了,擦拭下内存或者更换插槽试下。这个有代码手册的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