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机D3内存芯片定位方法

楼主(2022-03-27):
一根DDR3 8G内存,单插报警不亮机,现在一根4G引导后用AMT64MP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A:
主板型号 用错了 小伙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 用错了 小伙子!

请教用什么型号的主板?

H55

网友:
我用的H6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用什么型号的主板?

B75  H81 B85 B15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  H81 B85 B150 .....................

我用的H77主板,这内存挑主板?
不是专用内存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正面第四颗芯片有问题,换了以后正常启动,现在跑测试中。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C:
内存不亮也能进测试工具?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亮也能进测试工具?

损坏不严重用好的引导可以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亮也能进测试工具?

用Ict A960可以点不亮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ct A960可以点不亮的内存

说实话,看不懂什么意思,没搞过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损坏不严重用好的引导可以进

我这边的坏的,只要插上就不亮极了。哈哈,

网友(2022-04-28):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