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比较放大器知识

楼主(2022-03-27):
开环放大公式 公式:输出端电压=AVO(增益电压)乘以(同相位输入端电压-反相位输入端电压)
开环放大倍数超级大 AVO 10的5次方 如两端输入端电压差是0.001 输出电压是100V 理论上 实际只能达到VCC (V+V-)
输入阻抗超级大
输出阻抗超级小
虚短 同相反相电位相同 两个输入端"短路"
虚断 进入正反相端的电流非常小几乎不流入电流 输入端与运放之间"断路"
运放输入端必须有电阻相连不能直接接地
内部结构图

负反馈 电压跟随器 输出端与反相端相连  控制产生固定的电压  作为电子开关
代入公式 Vo=AVo*(VP-VN) 因为VO与VN相连 VO=VN Vo=AVO*(VP-VO)  Vo=VP=VN
假如输出电压大于VP时候 运放会往下调整电压 输出电压小于VP时候 运放会往上调整电压 直到Vo=VP
正反馈 输出端与同相端相连 AC-DC 转换 交流转换成直流脉冲方波
同相放大电路 输入信号从同相位输入端接入 放大信号 公式: 输出端电压=Vin乘以(1+R2/R1) 调整R2阻值调整放大倍数

反相放大电路 输入信号与反相输入端接入 公式:输出端电压=-Vin乘以(R2/R1) 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方向相反

差分放大电路 运用在声音放大 两点之间电流检测 传感器 温度 压力报警
公式

运放 振荡电路
电容容量越大 灯闪烁频率越低 通过同相输入与输出端连接电阻 与VCC并联或与地并联改变输入端接入电压

网友:
加法器运用 混音器 数模转换
混音器

数字/模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