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338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2-03-27):
二修A2338进水。 目测没有发现腐蚀的地方。上家把板洗了。  现在不接电池适配器输出5V 200多MA   公共点 在9-12V跳动。 3.8V不跳。电源输出的所有CPU供电都 在有和无间跳动。   接上电池 各供电不跳了。适配器输出19V但没有电流。 直接在3.8V上加电跳过公共点产生过程。有200多的电流。  电源没有输出 。
第一次修这个机器不知道。在3.8V上加电有电流是正常的还是本身就这样。
不知道那位大仙手上正在修。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试试先收了一台机器

网友:
正在修一个 原先也是3.8v 跳 换完一个typec 芯片现在正常开机暗屏 单插电源5v 插电池电源 正常20v 但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