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B75M-A上电不显示有时钟无复位

楼主(2022-03-27):
华硕ASUS B75M-A上电不显示有时钟无复位,各供电正常,CPU预供电1.7,PCIE A11 0V。vrm _pwrgd信号没有传到南桥,更换PQ40 PQ39修复故障。

网友A:
楼主请问卡logo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卡logo应该从哪里入手

卡logo从硬盘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卡logo应该从哪里入手

卡logo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