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S300 不触发

楼主(2022-03-27):
    接到一台联想ideapad S300 待机0.02A,按开机键电流一点不变化,是不触发,拆机检查在EC  KB9012QF A3的37脚和38脚附近有一个很小腐蚀点,刷干净后看到铜箔还在,就没有仔细测量通断,误认为是好的,插上电源测量PU401待机

待机的+3VALWP和+5VALWP均已经产生正常,下一步一般并不跑时序,一般看后继转换电压处U53 U54

发现SUSP为为3.2V Q88和Q89导通,U53和U54全部不导通,没有后继电压,下一步就只能按时序来了,首先测量

测量EC的114脚ON/OFF,在按开机键时有高低高的跳变,再测量EC的106脚PBTN_OUT#,按理如果EC待机正常就应该这个信号会高低高跳变给南桥的,但测量始终低电平,那就是EC工作不正常,下一步检查EC的待机条件了,供电正常,ACIN,LID_SW#,EC_RST#都是3.2V正常,那只有EC本身坏了,想想定个芯片吧,还赶上疫情,深圳那边不能发货,客户小孩等着上网课用,等待过程中有人说刷个BIOS就好了,但分析后认为不对,这个机器这时候BIOS芯片根本没有供电,实际测量也是没有电压的,就没有听别人说刷BIOS。
    后来深圳可以发货了,本地也有零散疫情,普通快递根本不准进,最后只能顺丰,这个是带程序的,要卖家写好程序发来。
    拿到货,焊下原来的芯片,焊上新的芯片,顺便来测量一下EC的37和38脚和附近的元件,发现37脚和R1563根本不同,用刀刮了一下铜箔才发现天呀,铜箔烂断了,而且38脚也烂断了!用飞线连接好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已经上来了,跳变3次,机器亮屏!
   回头想想EC的37脚是EC_RST#和R1563断了之后EC没有复位了,但测量的时候芯片处于悬空状态就是3.2V高电平,误以为已经复位了!

网友:
EC_RST# 很少坏 很经典

网友:
EC_RST有电压却没有复位,焊盘裂纹,很容易误判,要观察仔才能发现,腐蚀处最好用放大镜看一下。

网友:
EC复位脚悬空却有电压,让人忽视了故障

网友:
遢到腐蚀的地方,最好用高清放大镜看看。

网友A:
这个正常测容易放过,还好楼主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这种断线的问题,还不好找到故障 看似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测容易放过,还好楼主修好了

修到后面一样要回来查  就跟楼主一样  EC就那么几个待机条件

网友:
自己把自己给坑 了

网友:
哈哈 有这个东西就简单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先上显微镜仔细看看到底有没有暗病,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问题所在,要用修手机的素养修笔记本电脑,降维打击

网友:
谢谢提醒,我也有这个毛病,所以搞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今年积压的机器都是在等发货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发现

网友:
上次修过同型号机器 故障为开机上电0.4掉电  也是腐蚀,缺少电压

网友:
也就是说线断了EC复位也处于高电平状态? 这么一说我得赶紧去查一下我那个EC不正常的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