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不显示

楼主(2022-03-27):
在加电启动后,无输出,CPU发热,USB口全部不工作。但是插独立显卡,发现显示了界面,但是此时因为USB口无法使用,直接卡在按F1的界面。这个一般是哪块的问题呢?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
华硕

网友:
刚好出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Bios设置不正确,重新设置。

网友:
这个还是交给专门的师傅吧!

网友:
先打USB总线的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