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7):
如图这液晶显示器低压板子的这颗供电能代换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查到资料,但这个像是线性3.3的

网友:
稳压管,刚查一下tb有卖

网友:
这个应该是3.3v稳压ic,可以用1117改一个,注意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不知道能用1117s33替代吗

网友:
测一下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