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 PLUS 不认内存

楼主(2022-03-27):
一块华硕B85M-G PLUS主板,能上电,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不亮机。接小喇叭报警一长两短,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发现VDD 1.5v正常 VTT 0.75V正常 SPD 3.3V SCL/SDA 3.3v正常。刷BIOS无用,测SCL和SDA对地电阻 1K左右,阻值有点大查得经过如两只场管转换:短接DS正常开机

网友A:
到底是一长两短是内存问题,还是一长三短是内存问题

网友:
一长三短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一长两短是内存问题,还是一长三短是内存问题

一长两短是显卡问题,一长三短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么一说我也懵了

网友:
挺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这报警声音好像不对。应该是一长三短是内存

网友:
思路清晰,下手很准,厉害。

网友:
B85M-G修的比较多,

网友:
跟我之前修的那个板子坏的位置一样~~~刚看了也是这个型号,这样算是通病了

网友:
空间和广泛的撒少时诵诗书

网友:
简单明了,666

网友:
通病的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H61  B75都有这个问题  换管子就好了

网友(2022-06-05):
兄弟,你这焊工,真神了

要是我,就是一大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