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

楼主(2022-03-27):
联想Y470 N卡强按开机键,键盘面板上的指示灯全部亮,其余就没啥反应了(风扇不转,屏幕不亮),求助常见原因是啥?

网友A:
主板供电问题居多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店面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问题居多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店面维修吧

我测了20V,3V,5V供电均正常

网友:
多大电流?建议找个门店去修一下吧,自己乱搞万一弄废了就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