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TI低位显存报错

楼主(2022-03-27):
750TI低位显存报错,报错一样,想问一下,这种是核心坏吗?

网友:
就两个,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和不报错的互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更换显存再测试

网友:
挺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测试结果都出来了,重新植球,顺便打下值,就可以判断核心了。

网友:
先加焊   不行再换那两个显存    还不行   就考虑核心吧

网友:
不好说啊,这个不好判断,我有个660的卡也是单颗粒全部报错。还在排查中。有高手提示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