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x73v 板号GL753VD 2.0插电池和电源掉电

楼主(2022-03-27):
奇怪的问题,单插电源开机一点问题也没有,插上电池开机后等一下掉电,重新可以在开,然后又掉。。不要电池机子没问题,换过2个电池。。放电管也换了,充电芯片换了。CPU供电芯片都换了。这机子通病CPU供电芯片的。都换过了。

网友:
适配器使用正常,后级问题可能性小,用电池掉电主要还是电池检测和放电部分问题可能性大,EC和充电芯片换掉后,重点检测SM总线是否腐蚀断线。

网友(2022-08-17):
刷BIOS搞定,U9100附近容易腐蚀

asus fx73v 板号GL753VD 2.0原厂.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