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竟然查不到这个芯片卖

楼主(2022-03-28):
是移动硬盘盒上面的,usb3.0下面链接的一个芯片,求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有啥作用?型号不固定,有6s249/6s815/6s642,淘宝死活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你找淘宝卖芯片的店铺,把照片给他们让他们帮你找

网友:
这不就是防静电二极管,随便一个板子上到处是

网友:
USB接口处一大堆

网友:
这是限幅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很多笔记本上都有,你可以翻料板找个一样的换上,一般在USB接口附近

网友:
ESM保护的,笔记本主板上USB旁边有的,型号很杂,或者直接拆除也能用,不过下次可能烧主芯片

网友:
已经找到了

网友:
淘宝查不到芯片的多了去了

网友:
不装就行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看看,认识一下。

网友:
已经找到,谢谢大家

网友:
ESD静电二极管,起静电保护。

网友:
很多维修老师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有人知道LN6231哪里能买到吗?

网友:
这不是二极管嘛

网友:
放大镜真不错

网友:
这不就是个集成esd么,随便找个替了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