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启动花屏,预热后正常。

楼主(2022-03-28):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替换到别的电脑不花,排除了显卡故障。
找了很多资料,有人说是主板电容的问题,目测未发现有鼓包电容。
有没有可能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充电慢,预热让它充满电后就正常了。关机一段时间这个电容电漏光了就又重复故障。
显卡

网友:
我新手盲猜,一般都是核心虚焊吧!电源的话用示波器开机测量一下看看哪路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个电容,哪就全部换

网友:
是台式机吗,用集成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