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5i进水电量无法识别求助

楼主(2022-03-28):
维修一台华为nova5i进水机,轻微进水,清洗后可以开机,始终显示电量低,也无法充电。首先测量电池座的BATT_TS和BATT_ID都有阻值,说明没有断线。测量R1505,R1506,R1507,R1508阻值正常,测量到电源Hi6555也没有断线。
拆下电源Hi6555更换涛声依旧。
修到此处没有思路了,哪位大神修过此类故障还请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
电池看过了嘛

网友A:
电池座正极通电源ic的检测线可能断线或者腐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正极通电源ic的检测线可能断线或者腐蚀了

根据您的指导,确实是VBATT_VD断线了,腐蚀了。从电源底下飞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的指导,确实是VBATT_VD断线了,腐蚀了。从电源底下飞线修复。

非常感谢!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飞线厉害.技术杠杠的

网友:
今 天修个荣耀10青春和楼主 这个故障一样  也是进水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