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REV4.2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2-03-28):
          主板型号:联想IH61M REV4.2注意版本号REV4.2在内存槽那边。
          故障现象:不亮机不报警
          主板没有图纸,勉强在鑫智造发现点位图,这个点位图不太会用。测量各大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没有,不正常。测量VRM_PGD_R为1V正常。测量VRM_GD为0.2V不正常,正常为3.3V。

是Q3转换,估计是个双三极管,点位图不能查看元器件型号,直接去掉R17短接强拉故障修复。

网友:
最好上个实拍图

网友:
这板弄过几片都是敲个管子搞定

网友:
思路可以,就是板子不值钱了,

网友A:
圈起来的是芯片Q3的位置。

网友:
不用短接R17

网友B:
学习了感觉像是V星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的是芯片Q3的位置。

不错哦~有图纸,果然是个双三极管。

网友:
是不用短接,拆Q3也可以。问题是我修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找到图纸,Q3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短接R17是最保险的。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过,一般测PCIX16的11脚是否有复位,没有复位就拆掉小管子,证明是小管子坏造成无复位,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过,一般测PCIX16的11脚是否有复位,没有复位就拆掉小管子,证明是小管子坏造成无复位,给你点 ...

那是因为你已经修过同样的板子

网友:
拆掉Q3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觉像是V星代工的

咋看出来的

网友:
认识一下CMKT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