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维修

楼主(2022-03-28):
V星主板 不跑马 A11有复位  处理器已经发烫了  打开点位图测一下CPUREST有没有 但是座子里面测不了 这个电阻的维修  测到没有电压 门电路  测Q21 C B 都有电压 B有电压的话 C就应该被拉低 门电路才能输出CPUREST  说明三级管坏了 换了一个三极管 OK了 跑马了 测试就OK了  谢谢  各位师兄加点分 可以吗  学习不易

网友A:
第一张发错了图片

网友:
有时候不跑码0000呢。我那个就是偶尔不跑。要断电等指示灯灭再通就跑。不灭断电再给会自动开机也不跑0000

网友:
台板很少修了

网友:
挺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牛逼  新人都这样了  那我就是小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发错了图片

看错帖子了,原来不是新人哈,我是新人。

网友:
怎么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