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七代CPU战神本板层烧穿不亮之修复

楼主(2022-03-28):
同事接一台神州战神笔记本,板号N150RD   ,图纸论坛和鑫制造上都有 故障就是这样,保护隔离直接烧穿了, ,这是我挖出来的,两P沟道场管直接是相对位置装的 ,先装了一个场管 ,到充电芯片那边测量从体二极管给到供电脚的线路挖断了,刮开板层看大概位置飞好线后,测量芯片供电脚30脚已经有供电了,线性(29),acok(9)脚条件都正常了,又从 PR126和PR86直连点飞线到场管G级,检流电阻已经拆了 ,直接接可调,正常的公共点已经产生了,接上检流电阻后,电流直接上到30多MA,测量主板上3.3V电感有正常电压,5V电感没电压, 这种机器应该是新待机模式,按开关才产生其他待机供电的,待机电流不对,先摸了下EC,EC直接发烫,查EC待机供电脚74脚是由供电芯片产生的3.3V供电供给的,EC也烧了,拆掉EC后,把另一个场管补上,该飞的线都飞上,接电测试,得,公共点又没了,测量充电芯片条件,线性才0.7几,不用想充电芯片坏了,订了EC和充电芯片,回来直接都换好,想了下,又从料板上剪了一个小板子,把原先保护隔离那边该飞的重飞了,检流电阻也装到了小板子上,这个不知道算不算移花接木了,公共点VIN飞了两条台机的黄色电源线给到了 PJ68和PJ69, 这个板子供电口(保护隔离)和CPU供电管靠 的太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原因,热量不易散发才会烧穿板层,装机测试后LOGO走起 接WIN TO GO正常进系统

网友:
刮骨疗伤,功力好深呀!

网友:
厉害了 我遇到过好多台这种的   都放弃了   技术不够

网友:
这么大术,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刮骨疗伤厉害了,学习

网友:
这个牛,技术厉害

网友:
华佗在世,刮骨疗伤!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多都烧个洞,这个机器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
技术精湛  有耐心  楼主厉害   不知道这机子能收多少  收少了感觉对不住楼主的手工

网友:
牛逼,烧成这样都搞好了

网友A:
这洞里没有线路啊,要不然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洞里没有线路啊,要不然怎么接

有线路的  洞里只飞了三条   其他的都是小板和板层对面走洞直接飞的外钱

网友:
不愧是战神,真牛逼啊

网友:
联想Y460A主板VIN对地短路,PQ55击穿,查为印板层击穿,印板挖孔,飞线,因暂无PQ55场管代换,未好试机,但参考此文已解决VIN对地短路的故障,谢谢作者。

网友:
功夫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