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 版号FX505GD 2.0识别不到声卡 ALC233

楼主(2022-03-28):
这个机器 拆下声卡测HDA-SDI0有波形 装上就只有出来0.3V电压 维持到声卡复位出来后消失  声卡shi

网友:
测芯片供电正常 +3VS_AUDIO +5VS_AUDIO  LDO输出也正常  11脚复位3.3V  6脚时钟1.7V 示波器测也有波  10脚同步信号 有矩形方波  5脚HDA-SDO 7脚HDA-SDI0打直都是565 跟桥相连电阻阻值正常 没有断线 但是这两2信号 始终没有波形

网友:
声卡1.5V正常 没有断线 那5条数据线上的电阻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进水了,我修了这个进水本,都好了,声卡测不到,应该桥坏了,换桥贵,客户配了个蓝牙音箱,用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水了,我修了这个进水本,都好了,声卡测不到,应该桥坏了,换桥贵,客户配了个蓝牙音箱,用的挺好

没有进水 如果进水应该容易修 正常使用 找不到声卡

网友(2022-05-07):
47脚不应当测吗?

网友:
ALC233芯片检测步骤: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1)、(20)、(36)脚3.3V;(26)、(41)、(46)脚5V;(40)脚1.5V ; (9)脚1V
2、检查芯片复位是否正常:(11)HAD_RST_AUDIO#是否有3.3V左右电压
3、检查芯片同步信号是否正常:(10)HAD_SYNC_AUDIO
4、检查时钟数据是否正常:(3)GPIO1/DMIC-CLK,(2) GPIO0/DMIC-DATA
5、耳麦插入检测 (13)SENSEA/HP_JD#
6,静音信号;(47)EC_MUTE#/PDB/PD#

网友:
那是静音信号 只是导致有声卡 没有声音

网友(2022-06-17):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机器。,一样识别不到声卡,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机器。,一样识别不到声卡,芯片也换了

没有搞好 买了一个USB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