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卡开机logo,键盘无反应

楼主(2022-03-28):
好久不用的主板,拿出来试机,卡开机logo了,以为是bios坏了,特意找编程器试了几个bios,都不能正常开机

开机过程如下:
短接开机线,风扇转1秒即停,停1秒后,机器启动,跑码正常,此时键盘好用,大小写,num键都能控制灯亮,报警滴一声,键盘无响应了,卡在开机画面了。按啥都没用

插硬盘启动,显示A2错误

不插内存显示错误22,插显卡会无限重启,跑码15后就重启,基本是1秒重启一次

新手小白,问问各位应该从哪里入手,不胜感激

网友:
不胜感激,希望有大神解答一下,看了一下PQ22,电压正常1.8v,4.2v
下面这两个bios都刷过,问题依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447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2086-1-1.html

网友:
测量PU16 一个脚电压是2.1V,正常应该3.0V,应该是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