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映美FP-530KIII+并口无法联机打印USB口正常

楼主(2022-03-28):
今天接了同行一台映美FP-530KIII+针式打印机,并口无法联机打印USB口正常。这机子客户是地磅打印用的,必须要并口打印。二话不说拆机发现这机子的并口是单独一片小板用排线连接的。首先机子USB能正常打印说明主板没什么大问题,再仔细看看这主板的并口打印信号是另一片芯片负责输入输出的,先测外围电阻和电容基本正常,主板50%确定没什么问题。下面就测并口小板,并口小板就一片LS06的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和一些电容电阻,先电阻测了一遍正常,电容再测一遍测到C10发现是通的焊下来测又正常测主板C10拆下来位置是通的,再看C10连接的电路是标ESD2的一个6脚芯片丝印 22它的1、2、3脚全部通了也就是击穿了,查资料什么也查不到凭经验主板上标的ESD是esd静电防护芯片,问题是找不到这芯片资料,最后在主板上的CN14借口边上找到一个一样的芯片(这接口空着没用)测了一下阻值对比这ESD2还真的击穿了,摘除ESD2真的对了这芯片底部都炸了底板都黑了一片。现在就想这ESD负责小信号输入输出的静电防护作用跟主板的USB ESD芯片一样,就从主板上拆了个ESD芯片装上去,结果开机打印机字车一直在左右晃动,看来芯片不对,后面想了一下这信号是小信号还带双向检测的,跟显示器的检测信号差不多,就找到显示器驱动板测VGA信号输入的ESD芯片阻值跟并口板上的ESD2芯片阻值差不多,就焊了个上去开机自检正常,连接电脑并口打印测试页OK没问题,到此维修完成。
有人问为什么要修这并口板,买一片不是更方便吗?告诉你们这机子网上主板一大堆就是这并口板没地方找,映美这机子太坑爹了。

网友A:
现在有并口的主板也很少了,都改成USB了

网友:
现在很多90后应该都没见过并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并口的主板也很少了,都改成USB了

这机子并口和USB打印口都有,致使客户是地磅用的机子,地磅必须用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