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不定时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22-03-28):
单位一台联想Erazer T410 主板型号为CIH61MI v1.1,反映经常自动重启,这个机型已经有过不下7台的维修记录了。收到机子后先试机,发现确实有自动重启的现象,而且不太有规律。最近事情比较多,也不想慢慢查了,按大神的思路,先换QN1、QN2换完后竟然上电无显了,没办法,只好慢慢查了。上电后,用手在U41随近乱按一通,有时能开机显示,故障出现时测VR_READY无电压,MN28管G极有5v左右,MN29管G极有2.8v左右,换MN29后开机正常。

网友A:
应该是旁边电阻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旁边电阻虚焊

电阻已经测过,没有问题。MN29的G极得到高电平时,D极应该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