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22-03-28):
华硕M4A87TD EVO主板放一段时间不能开机(CPU风扇转屏点不亮,长按电源键也都不能关机),反复拔插电源后有时能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一天,但是不能系统休眠,一休眠就又点不亮屏,就是故障重现了,有时又能一次点亮,各位大佬,这快板子怎么修

网友:
主板可能坏了

网友:
更新过BIOS好像不行,正常时用一天都没得问题,点不亮时硬关机都关不到,这种应该是硬件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