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丐中丐2070的维修(翻车

楼主(2022-03-28):
两张短卡2070,来自惠普的OMEN品牌机

PCB版型是来自V星的V373 r5,和万图师的2070一个版型的,单8pin供电

到手都是没有1.8V,其中有一张U516还被上家搬走了

研究了一下电路发现,U516这玩意儿就是插了12V输出12V,不然输出3.3,估计是给屏幕上提示让你插电的。私以为这个设计在这么丐中丐的卡上纯属脱裤子放屁,降成本不降这里降哪里?于是直接把另一张板卡的U516也拆掉,把9、10、11、12脚焊在一起,这样输出就直接是12V了,大概这样。

再上电果然电压全出,然而一会儿就听到滋滋一声,然后断电了,两张卡都这样。而且我感觉到测试用着的x16转x1板卡部分变得很烫。查了一下发烫的是12V转3.3V的管子,看了一下电压被拉得很低。断电打了一下阻值3.3V居然断路了。断开转接板发现3.3V的金手指又不短路。翻到背面发现3V3_AUX的金手指是短路的。这个卡3V3_AUX也就只供电给我拆走的U516,负载都没有了你给我短路?又查了一下发现U522这个管子是给3V3_AUX提供过流保护的,于是拆走,这管子的3V3输入输出就都不短路了。不错我这张转接卡已经捐了,3.3输出有4.2了。U516什么意思,过流保护的方式就是把电源搞死?

果然再次上电就电压全出,再没出毛病了。我没拿电流棒看3V3_AUX的输出,不过看图纸不应该有大电流了,而且两张卡同样故障我是不太相信的,反正全部拆完供电也正常监控也正常,就不深究了。

到这里我以为这两张卡就修复了,没想到上机扫mats居然还有显存报错?第一张还好,重植完显存就正常了,现在44.5MH锻炼中,第二张就有意思了,重植完mats不报错了,驱动什么的都正常,然而跑测试不一会儿就花屏死机。具体花屏是当年2080ti首发花屏门的的“space invader artifact”,具体长这样

超显存扫92会报这个错

MODS start: Sat Mar 26 21:40:10 2022

Command Line : gputest.jse -oqa -test 92 -dramclk 8100 -matsinfo

中略

Running test(s) on GPU 0 [0c:00.0] (DID: 0x1f02)
Enter SetPState (test 0)
Switched to PState 0 (0.max). Pcie Speed=8000, x16
ClkM      =  8100.00 MHz
ClkHost   =  1350.00 MHz
ClkDisp   =  1330.00 MHz
ClkGpc    =  1920.00 MHz
ClkXbar   =  1830.00 MHz
ClkSys    =  1920.00 MHz
ClkHub    =   810.00 MHz
ClkPwr    =   540.00 MHz
ClkNvd    =  1785.00 MHz
ClkPexGen =     3.00
NVVDD     =     1050 mV
Exit 000000000000 : SetPState (test 0) ok
Enter GLStressPulse (test 92)
Bps: 46.2397 GB read or written per second (231.2035 GB in 5.000 sec)
Bps: 8.9% percent of raw FB bw (518.4000 GB per second)
ERROR: UnknownErrorCount=602
WARNING: Error not reporting FB offsets because they may be misleadi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WARNING:  - GLStressPulse.NumTextures is > 0
WARNING:  - GLStressPulse.Stencil is true
WARNING:  - GLStressPulse.Ztest is true
GLStressPulse Memory Errors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602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Failing Bits:
   None
GLStressPulse "Post-Run" callback failed (gpu stress test found pixel miscompares).
GLStressPulse POST_RUN callbacks failed.
Exit 020000092582 : GLStressPulse (test 92) gpu stress test found pixel miscompares
Error!
GPU tests completed.

Failure(s) :
LOOP           TEST                 CODE               MESSAGE
----  ------------------------  ------------  ---------------------------
   1   GLStressPulse             020000092582  gpu stress test found pixel miscompares

Error Code = 020000092582 (gpu stress test found pixel miscompar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S end  : Sat Mar 26 21:40:21 2022  [11.930 seconds (00:00:11.930 h:m:s)]

测到这里我觉得是核心挂壁了。同样的频率跑118 93 94什么的都是pass的。再往上超显存偶发会有A1报错,这也正常,一般14G的DDR6也就超到8000-8200。然而我看显存颗粒是老批次镁光,联想到当年花屏门就有说法是镁光的锅,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A1换了一颗新批次镁光。再测92还是同样的报错,我心头一凉,但是测94能超得再高一点了。

开机,furmark,Time Spy,Port Royal居然全部跑完,光追全高玩了会儿2077也没问题,显存超到7700锻炼居然也挺稳定,目前有24小时了。不过我感觉这核心也基本快送走了。

嘛,毕竟是丐中丐,收卡价格也不高,不过一个卡能修得这么折腾我是没想到的,核心显存供电全有问题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
10张不会有一张的概率

网友:
什么情况啊管理员?我发什么就要被删帖,也没个解释?

网友:
丐中丐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6-18):
确定没必要屏蔽乞丐版没毛病

网友:
乞丐版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