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80 维修,附参考图纸

楼主(2022-03-28):
接客户一片580 的显卡。客户描述显卡是进水导致的不显示。收到货后,发现在显卡没有维修过。

拆开后,发现一个电阻府蚀断线。

这个时候的我,还并没有买图纸。通过8877d 的数据手册猜到这个电阻为39.

然后又发现pr1106阻值很大,根据经验,应该不正常。想着先不管它。于是开始上电,在显卡上转换的电压,除1.8 v 和 5v 外,一个电压都没有。一个电压都没有。于是先查第一个电压。第一个电压的丝印为AMCJ 通过卖芯片的了解到,这个芯片的实际型号为nb671l  找到数据手册。
VIN 正常。
开启时有时无,有的时候是3.3 V,大部份时候都没有。 于是从最近的电阻上飞一个根线过来。

重新把芯片焊上去。0.9 v 电压有了。
接下来,怎么修呢,我这人为了修电压,一般不则手段。觉得第二个芯片,开启要么是显存,要么核心供电。最终决定,先修显存共电出来,因为显存供电容易啊。显存供电芯片型号为up1540p。找到数据手册。

通过跑线,然后得到如图

然后显存供电就出来了。然后核心供电和VDDCI 没有。当然就查开启和供电了,发现芯片28 脚没有供电,于是跑线,跑到pr100 ,然后从5v 飞了一根线 。

所有供电全部出来,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通电。本想着,总算修好。进系统如图

撞功耗墙了。想着是不是因为那个腐蚀电阻导致的或者我拆了的那个管子导致的,于是网上找大神花钱买了个图纸。本来想着大神会把点位图和图纸都给我的,然后就给了我个图纸,点位,我问了三个重要的位置,别人也不让我问了,我也就自觉一点,懒得问了。看了下图纸,然后确定了这个阻值

没有一样的,找了一个33k 的电阻,通电如图。

到这里心情很是低落。我本来不想把图纸发享出来的,但看到这个图纸,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于是分享给大家。顺便说一下,我拆了的那个管子的电路图

为什么要拆了管子,才出显存供电,因为主板上又有一个电压断线了。

下面是版号加图纸送给用的上的各位朋友。

 会员216541300鑫豆2025-10-25 15:16
 会员655430300鑫豆2024-7-15 12:53
 会员398897300鑫豆2024-7-8 19:00
 会员1543896300鑫豆2024-6-14 13:55
 会员1348658300鑫豆2023-12-31 15:59

网友A:
应该还有断线的地方,看一下VDDC的主供电芯片,有一些引脚是和GPU直接通信的,功耗电压就是这么获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断线的地方,看一下VDDC的主供电芯片,有一些引脚是和GPU直接通信的,功耗电压就是这么获取的。

我猜测也是断线了,但是不确定是哪个位置。

网友:
真的厉害,飞线飞来飞去

网友B:
大哥能详细讲一下核心不出供电吗?

网友:
楼主水平已经很高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互相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详细讲一下核心不出供电吗?

看芯片数据手册就可以了,这个和81022很类似,但也有不同,比如另一个供电可以提供两路pwm

网友:
很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数据手册就可以了,这个和81022很类似,但也有不同,比如另一个供电可以提供两路pwm

行,谢谢大哥

网友:
这显卡可以哦,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D:
可以检查下  电流检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检查下  电流检测是否有断线

没有点位图,跑线就等有时间再修。

网友E:
我也有张卡和你问题一样,现在也放在一边找不到思路往下修了

网友:
好经验 楼主好手段

网友:
楼主要是找到问题一定要分享啊

网友:
图纸不错,感谢楼主。正好有一篇8877管理芯片的卡不出核心供电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接客户一片580 的显卡。客户描述显卡是进水导致的不显示。收到货后,发现在显卡没有维修过。

拆开后,发现一个电阻府蚀断线。

这个时候的我,还并没有买图纸。通过8877d 的数据手册猜到这个电阻为39.

然后又发现pr1106阻值很大,根据经验,应该不正常。想着先不管它。于是开始上电,在显卡上转换的电压,除1.8 v 和 5v 外,一个电压都没有。一个电压都没有。于是先查第一个电压。第一个电压的丝印为AMCJ 通过卖芯片的了解到,这个芯片的实际型号为nb671l  找到数据手册。
VIN 正常。
开启时有时无,有的时候是3.3 V,大部份时候都没有。 于是从最近的电阻上飞一个根线过来。

重新把芯片焊上去。0.9 v 电压有了。
接下来,怎么修呢,我这人为了修电压,一般不则手段。觉得第二个芯片,开启要么是显存,要么核心供电。最终决定,先修显存共电出来,因为显存供电容易啊。显存供电芯片型号为up1540p。找到数据手册。

通过跑线,然后得到如图
213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55430300鑫豆2024-7-15 12:53
 会员398897300鑫豆2024-7-8 19:00
 会员1543896300鑫豆2024-6-14 13:55
 会员1348658300鑫豆2023-12-31 15:59
 会员1523759300鑫豆2023-12-28 10:44

网友:
还能找到对应的图纸有心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2-06-07):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
580就开始修了,哈哈

网友:
飞线飞来飞去 牛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张卡和你问题一样,现在也放在一边找不到思路往下修了
发给LZ帮你搞一下

网友:
台式机显卡搞得少

网友:
楼主修显卡挺牛逼的

网友(2022-07-12):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的是牛,我都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