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5ISK, 不定时自动休眠 ?

楼主(2022-03-28):
联想Y700-15ISK, 不定时自动休眠 ?
电脑使用中就会突然黑屏,进入休眠,按开关还能回来刚刚的界面,运行的窗口都在,
而且不定时间,有时候一二十分钟,有时候一两个小时。
1.重新做过系统。
2.电源管理全部设置不关闭,不睡眠 也不行。
3.休眠的磁铁,休眠三极管 都去掉了,也不行。
4.拆机 检查过主板,没有进水腐蚀等情况。5.刷过BIOS,也一样。

有人修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

麻烦大家帮忙支支招。

网友A:
最简单的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BIOS刷过没有?

刷过BIOS,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换ec试试看

网友:
cpu问题,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去联想官网升级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右側一鍵恢復的那個小板有問題  拔了試試看看行不行

网友:
休眠开关检测一下了

网友:
看下开关………………………

网友:
拔掉键盘测试

网友:
升级到最新bios就行 上次搞了一台 收450米

网友:
把外设拨试一下,在戴尔笔记本中遇到一模一样问题,

网友:
不好排查,

网友B:
会不会开关不良呀

网友C:
直接系统里面升级最新BIOS就好了 通病 修过很多了

网友:
会不会键盘问题

网友:
屏 和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系统里面升级最新BIOS就好了 通病 修过很多了

通过什么升级,官网有升级文件吗 ?

网友:
去掉屏幕 外接显示器,用集成显卡,也是一样毛病

网友:
去掉键盘 测试 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开关不良呀

怀疑,换过开关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先看看BIOS是不是最新版的

网友:
在戴尔笔记本中遇到一模一样问题,

网友:
升级你的集成显卡驱动,官方去下载。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记得告知一下

网友:
重点查开关和LID

网友D:
问题解决了,还是BIOS的问题,把前面的改动都恢复原样,BIOS恢复了原机的备份,
然后官网下载了更新,测试两天没有问题了。
留了个问题:既然是BIOS问题,为什么刷BIOS不行,
必须原版本,升级官网的BIOS补丁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还是BIOS的问题,把前面的改动都恢复原样,BIOS恢复了原机的备份,
然后官网下载了更新,测试 ...

因为lid  是控制于ec 程序  此机器ec带程序。  你更新bios  时候  ec也是跟着一起更新,所以ec的补丁跟着一起打了。    你直接换一个ec  也是可行的。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谢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lid  是控制于ec 程序  此机器ec带程序。  你更新bios  时候  ec也是跟着一起更新,所以ec的补丁跟着 ...

谢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