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40u 充电不进电

楼主(2022-03-28):
华硕540u 充电不进电
有大神吗

网友A:
求助描述太不具体…… 建议你先简单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描述太不具体…… 建议你先简单测试下

电池健康度有80%,但是非要插电使用,充不进电,这个有没有螺丝耦合?

网友:
一点都不检查怎么给意见

网友:
首先看看电源适配器有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