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 580 跑大程序黑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22-03-28):
主角: 迪兰战神580    8G     Ellesmere家族      核心编号 :215-0910066    实物:

检测:同行送修2块迪兰588,说是一个装不上驱动。。。一个跑大程序就黑屏。

维修:
  1.先修第一块卡,先来个简单的秒杀一下,提升一下士气。哈哈 。。

先看装不上驱动的卡,平台测试确实是43代码。。把BIOS开关拔回原BIOS位置 。依然无法安装驱动。43报错,看来简单了。马上上测试平台,,,用MHDT快扫一下显存,,,结果如下图

很明显的故障C通道报错。。。上平台,换俩显存应该就好了。。。海力士显存,,没啥好说的,直接换就行。第一块就这么维修完成了。

=============================================================================================

.再来看第二个卡

1。上测试平台。独立显卡开机。驱动正确安装了。用GPU-Z查看各参数,没有异常 。 跑XX大师测试 ,点开始马上黑屏显示无信号,键盘大小写灯正常。没有死机,重启,跑个甜甜圈。。发现故障一样。判断显卡确实有故障

2.关机进测试系统,先跑一下MEMFA测试程序 ,,结果全PASS(意料之中),将ENG频率设置到1150     MEM频率设置到2100在跑MEMFA 一样PASS,跑QUICKMFG测试,测试程序一开始,显卡马上黑屏无信号,和WINDOWS下测试效果一样,

3.8个海力士显存。明显变色,先怀疑显存问题 。。可是各种降频 。超频 。都没结果 都是一测就黑屏。瞎修一圈也没啥结果所以决定先排除外围 看一下。。。。。

4.没啥经验 ,老老实实一点点测。将显卡用延长线延长,进测试程序时用示波器观看核心电压的供电状态 ,发现一跑测试程序 。。。核心电压马上消失。(故障显现)

5.按电压产生时序前推,依次测试 1.5V显存供电 实测0V   -----0.8V供电  实测 0V    -----1.8V供电   实测1.8V正常。  (初步断定故障出现在0.8V供电上)0.8V供电由GS9238方案控制产生,原理图如下

6.马上测试0.8V芯片保护原因 因为轻载时芯片可以正常工作。所以VCC   EN   BOOT基本断定正常,此时应该仔细查看供电芯片的输入和输入的功率输入部分。实测+0.8V_VIN芯片的PIN8.9输入电压.3.3V正常。。。EN开启。3.3V变为0.2V 。跑图发现EN直接与1.8V_PG相连。因为故障时1.8V正常产生所以断定是0.8V的电源芯片保护以后内部将EN嵌位在0.2V。初定正常。。

7.重新开机,跑测试程序 。发现黑屏时3.3V的输入电压很平稳没有波动。但是输出电压0.8V有严重的抖动并且成锯齿状,最终芯片保护关闭输出(因为一个手压着散热片,一个手拿示波器探头所以没有拍照。)初部判断产生故障原因是由于滤波储能不足,PS:在满载时上管关闭期间输出滤波电容上储存的能量不足以维持到下一次上管正常开通(也就是PWM的下一周期)期间负载所需要的正常的电流消耗,所以导致0.8V下降严重。最终触发芯片UVP欠压保护,引起芯片的保护性关闭。核心停止工作黑屏。

8。首先怀疑主滤波严重失容,因为电路中只有一个PC919容量最大。自先先拆下来看看,,一拆这个电容马上发现了故障,电容的正级触点竟然留在了焊盘上。并且有点轻微腐蚀(外观上真的看不出一点迹象靠内边腐蚀的)。实物上看这个电容已经完全离线了。。比失容更严重。呵呵。。。实图如下

9.清理好焊盘。找个470UF电容装上,,接好散热器,上电,开机,跑测试 。。OK啦。。。。。测试过程如下。。简图。。进系统跑X大师和甜甜圈完全正常。至此维修完成了。

测试花絮。

网友:
我的讯景RX570不定时黑屏并拌有电流声 跑鲁大师甜甜圈都可以跑 测试也是PASS。

网友A:
把这个电容也换着试试

网友:
楼主太牛了,没十几二十年功历达不到这水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电容也换着试试

不属于通病 。应该不用换。。换了也不一定

网友B:
“在满载时上管关闭期间输出滤波电容上储存的能量不足以维持到下一次上管正常开通“pwm原理不是会自动调节
占空比以维持输出电压吗?按道理来说上管导通时间就会加长,应该会发热要大?会不会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满载时上管关闭期间输出滤波电容上储存的能量不足以维持到下一次上管正常开通“pwm原理不是会自动调节
占空比以维持输出电压吗?按道理来说上管导通时间就会加长,应该会发热要大?会不会烧管?

这是发生在下管导通期间,想要触发上管开通,是有要求的,也不是随时都能开启,最起码要经过一定的死区时间,占空比也不会被无限拉高,因为还有电压控制环,还有开关电源的最高频率限制。等多种原因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的说,

网友:
感谢分享,这过程比较6

网友:
华强你太强了

网友:
有片卡与楼主这个显卡故障有点类似,赶紧找出来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功底扎实。方波一个周期里高电平所占的比例为占空比。芯片启动后占空比调整有一个固定的范围。电容量严重不足掉压太快,超过所能调整的最大占空比,触发欠压保护。

网友:
我的rx580开机可以玩一天,关机就花屏

网友:
太牛了吧,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2022-04-28):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