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口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2022-03-28):
AMD 7850显卡中,6P外接电源插头中的第五P,名称为sense  ,这个接口的作用是什么?如下图

网友:
电源检测脚,可能检测负载是否正常,如短路时判断12v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检测脚吧

网友:
检测特殊情况,猜的

网友:
这是检测6P 12v电源插头有没有接上。插头插上后,会把Sense和GND短接,这样GPU就知道外部12V插头已经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