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剑齿虎z77音频有这种情况?

楼主(2022-03-28):
对于我的小白来说,这种简直就是震惊啊,
这铁外壳不接地嘛,这这都有电啊。还不知道是那个电容问题直接这里,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正方形接地第一像电容一样滴滴的声量到8百欧这样子没有电压出现,圆圈那些接地的话就会蜂鸣,
待机或不待机都是一样。,主板现在情况是开机就马上断电,

网友:
示波器,新手买那个牌子好一点啊

网友:
说的有点乱呀

网友:
就是音频上面的它有电压嘛,视频可以显示,后面按那个维修思路检查就是图片那些有问题 ,正方形的是蜂鸣一声然后有几百欧姆,圆那些是直接蜂鸣,我这个万能表是自动的,短路就短路,有电压就电压,然后检查就是蜂鸣

网友:
略略略拆南桥还是一样有电,音频那个赶来要烧鸡了啊

网友:
换了新南桥现在跟俩个560uf,现在问题就还有12v就1v的问题,1.05v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