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2国行版为什么不能改双卡双待?

楼主(2022-03-28):
为什么美版可以而国行不可以?原因是什么啊?是主板pcb设计不同,国行的pcb没有esim的设计电路还是什么啊?哪位大神给讲讲,总是好纠结

网友A:
把卡剪小 拆esim 飞线内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卡剪小 拆esim 飞线内置吧

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美版可以国行不行?

网友:
没ESIM电路吧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B:
果断收藏,谢谢分享!!!!

哇,还是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