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笔记本鼠标位置固定,

楼主(2022-03-28):
笔记本故障,笔记本鼠标位置固定,总是在方框里,如果你用时候会出来,手一送,光标回到方框里面
有碰到过的吗,pe下一样

网友:
屏幕带触摸吗,可能是触摸屏坏了哦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排线问题

是触摸屏的排线吗?

网友:
PE模式下也一样,可能 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