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通病掉电以及不上电解决方法

楼主(2022-03-28):
此机型容易出现的现象 开机断电 自动开机 或者不定时掉电 修过很多台  每次都要查一会 经常忘记改 这次上传上来 希望大家遇到能节省维修时间

为学来 -2 精品文章
我是菜鸟,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见过几次这种问题

网友:
修过一次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A:
这个不是有人说过不是芯片坏引起 是芯片条件不具备导致的不输出  是别的电路引起的

网友(点评):
二极管D3

网友:
先收藏了住着,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B:
所谓的通病并不一定是通病,这类板子六角管子坏得多,不要逮着就搞p2808

网友:
我也见过 几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共享

网友:
修过几次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C:
老铁,这是N年前的旧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通病并不一定是通病,这类板子六角管子坏得多,不要逮着就搞p2808

六角管型号是?想备点。

网友:
这是以前的老型号的通病,现在的新型号都没有这个通病了!

网友:
头几天遇到一台自动开关机的 估计也是这里的问题查了半天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蓝天代工的确实P2808B容易搞事儿,不过,有点儿老了

网友:
作为一个实例学习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角管型号是?想备点。

也有朋友说是前面2级管的问题  反正直接改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通病来着,一般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角管型号是?想备点。

MTDN7002ZHS6R

网友:
这样不稳定,去掉PR221才行

网友:
没有这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这是N年前的旧事了

是的但是最近经常遇到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非常厉害

谢谢了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人说过不是芯片坏引起 是芯片条件不具备导致的不输出  是别的电路引起的

但是这样改确定有效 并无返修

网友:
PR221移除 3脚不就悬空了?

网友:
遇到好多了。芯片买来很贵。并且不保证是好的。直接改。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通病    我今天也在修这个 玩意

网友:
这个还好,战神很多不认显卡风扇狂转的,不好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通病并不一定是通病,这类板子六角管子坏得多,不要逮着就搞p2808

楼主说的没毛病,是你有问题,不触发和插电自动开机,基本都是P2808,如果是6角管问题,是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没毛病,是你有问题,不触发和插电自动开机,基本都是P2808,如果是6角管问题,是会触发的

看来你只适合修通病,好了就能收到钱,改了P2808还是一样的问题 只能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没毛病,是你有问题,不触发和插电自动开机,基本都是P2808,如果是6角管问题,是会触发的

这种的我碰到好几个开关接口边上那个二极管坏的 反而p2808出问题的感觉不多

网友:
这个管用,是好办法

网友:
有备无患,楼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的我碰到好几个开关接口边上那个二极管坏的 反而p2808出问题的感觉不多

带那个防静电二极管你改P2808也可以,而且不是所有的都带那个二极管,但是都会有2808,不带的你也要改2808,总之干2808没毛病,

网友:
楼主厉害,怎么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前面有台还没修好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
P2808B   这个的确很多见着管子问题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bios吗

网友:
不认显卡 40秒后断电可以解决吗显卡示1050显卡

网友:
CN95S01炫龙毁灭者KP-4580S2N

网友:
谁200大洋 搞定

网友:
所谓的通病并不一定是通病,这类板子六角管子坏得多,不要逮着就搞p280

网友:
也修到好多台了,都是换了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神州的机器就是垃圾啊

网友:
节约时间,直接干他

网友:
这个2808 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遇到过。。。

网友:
要是能打出型号 或是板号 方便下次谁遇到了 直接就能找到这个帖子

网友:
论坛里面很早就上传了此类问题 而且还有图片直接说明哪里焊接哪里

网友:
厉害了老铁,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来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借鉴

网友:
这个芯片碰到过坏的,老通病了。

网友:
蓝天的通病了

网友(2022-05-20):
这样的帖子现在的论坛不好找了。

网友(2023-10-14):
学习了,我这一个战神GT7反复重启,不定时掉电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遇到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