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帮我看看

楼主(2022-03-28):
我上次修的一台笔记,充电一直0%,换了q4后,单独用充电器或者电池都可以开机。同时装上电池和充电器就只能电池供电而且充电器不识别,测充电口电压直接10v,取了电池后19v
插上充电器,dc in输入19v,q3导通  ,这个p管,那么插上充电器ds有电压正常的。
现在的情况是插充电器ds都是19v,
然后装上电池,d s两端都是10v,q4测了没短路通路

网友:
q4是p管,插上充电器gs都是19v。具体要这部分完整电路图才能分析。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A:
先换掉Q4看看,测正常未必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掉Q4看看,测正常未必就正常,

Q4买的新的

网友B:
充电接口拔了电池有19V 明显是适配器电压直接去到接口了 有管子不受控  完整电路查吧  而且Q4是P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接口拔了电池有19V 明显是适配器电压直接去到接口了 有管子不受控  完整电路查吧  而且Q4是P管

可能我没说很清楚,是插上电池后 dc in的19v被拉低了只有10v.然后仍然是电池在供电就根没有充电器一样。电池拔了就正常了。

网友C:
还有,原来主板上是3907z,淘宝发给我的是3907,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原来主板上是3907z,淘宝发给我的是3907,能代换?

网上找的这个是emp20p3v,图纸上是emp20np3v,难道这个是n沟?

网友:
Q3是复合双管,Q4是P管。

网友:
Q4的DS直接拉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没说很清楚,是插上电池后 dc in的19v被拉低了只有10v.然后仍然是电池在供电就根没有充电器一样。 ...

10V理解是正常的,现在的充电电路公共点电压=电池电压

网友:
隔离保护,仔细测试,实在不行分别拆了测试,最后还不行,全换了

网友:
想学电脑维修,来迅维学习,在迅维这都是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D:
想学电脑维修,来迅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学电脑维修,来迅维学习

自学修好更有成就感

,这个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马云寄过来的芯片下面就是黑的感觉就不对。

网友:
装上电池VIN都直接被拉低了,好好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不要光查管,查充电芯片 acdet之类的

网友:
要好芯片去立创商城买,某宝的芯片90%以上都是坑,假的坏的层出不穷,我现在只在立创商城上买芯片,价格贵点保真,真买不到我就买料板拆,深水宝芯片绝不碰!!

网友:
适配器检查信号呢

网友:
电池这边,保护隔离,仔细修修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电源管芯片的问题,重新买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