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楼主(2022-03-29):
技嘉H61M-S1 这个主板关机变重启的思路在哪里 求助大神

网友:
把RESET线直接接到PWRBTN上,试试

网友A:
把RESET线直接接到PWRBTN上,试试k,这会不会逻辑混乱?

网友:
第一看USB有无异常,第二如果强关放开后又启动看下网卡坏没坏

网友B:
这都要问  一看就不是维修师傅吧

网友:
USB_OC#信号故障导致关机变重启,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BIOS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ESET线直接接到PWRBTN上,试试k,这会不会逻辑混乱?

所以关键在试,楼主可以这样试,开机后关机前把PWRBTN拔掉,把RESET线插到PWRBTN位置上关机看能否正常关机,能则此法可行则把PWRBTN拔开一个口子把RESET线剪掉接起并用绝缘胶布包起再插到PWRBTNW位置即可,否则另找其他方法。

网友:
USB_OC#信号故障会导致关机变重启,查分压电阻。

网友:
按键安错,或唤醒信号异常

网友:
开机键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要问  一看就不是维修师傅吧

好像你天生就是维修师傅似的!哪个师傅不是一点一点积累的经验?你不会的多了!

网友:
俺就是来看回复学习的

网友:
被修过的 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