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40g ps311-s11-13 开卡 问题

楼主(2022-03-29):
ps3111,开卡软件有两种,一种是mptool,能在Windows下运行的,一种是要只能pe下使用的,这两种我最后都是在pe下使用,界面操作这个相对容易,但是设置项太多,开卡有用的选项就是选2-RTD,或者4-mp,这两个,7-fw是更新固件版本的,没有更新成功,主要是不知道选哪个版本,但是我这个影驰240g出来个问题,它是240g的固态硬盘,我选240g,软件提示容量和param.ini不符,我选256g的居然开卡成功,成功后还有问题,就是能分区,格式化不过去,卡顿,哪位兄弟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颗粒是,TA8BG53AII

网友:
提示 参数出错 ? 我有个ps3111 也没有开好

网友A:
PS3111开卡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开卡设置页面里的土狗设置要应对颗粒设置正确,不然肯定报错。如果有报错,必须重新短接识别,还有,每一步操作之前,最好都要点一下自动识别颗粒。最后PS3111的开卡工具有BUG,哪怕开卡成功都会有一个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之类的报错提示,不用管,重新插拔就行。

网友:
颗粒一定要足够稳定。否则失败率就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3111开卡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开卡设置页面里的土狗设置要应对颗粒设置正确,不然肯定报错。如果有报错 ...

这个错误提示也是遇到几次,反复出现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影驰的固态固件坏的多究竟是什么造成的,重新开卡又能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影驰的固态固件坏的多究竟是什么造成的,重新开卡又能管多久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PS3111这个主控比较脆弱,容易掉固件。

网友:
之前开卡只是用了一个普通易驱线,听说需要asm1153e才行,网购一个,等待到货,到货以后我亲测,再看看结果

网友:
1113的主控不容易开,谢谢分享,下个试试

网友(2022-05-10):
谢谢分享,下个试试

网友:
最后是买了一个asm1153e,弄好了,这个用普通易驱线也能读,但是开卡貌似用1153e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