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教:笔记本主板卡LOGO

楼主(2022-03-29):
笔记本外设已全部排除,BIOS已刷,能进PE和BIOS,还有风扇也会狂转。加硬盘就是卡在华硕LOGO界面,系统是新做的。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问题的,有偿求指教。

网友:
风扇狂转肯定主板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A:
能换U的吗?能的还换块U试试,碰到过U的问题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换U的吗?能的还换块U试试,碰到过U的问题一模一样的现象。

CUP I5-11代的一千多,试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UP I5-11代的一千多,试不起啊。

那估计得凉凉了,不过我还碰到过bios设置导致这个现象的,是莫名其妙的设置。比如系统选择win8就装不进去win10,必须选择其他。

网友:
有可能是CPU或者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