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H61MR刷20年的BIO

楼主(2022-03-29):
戴尔IH61MR刷20年的BIOS,竟然无法上IVB,得刷ME,但刷ME提示有写保护,哪位知道哪个是ME跳线?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
说明你没用过这块主板

网友A:
MECLR1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CLR1就是你要找的

谢谢,是左下角第三个跳线吗

网友B:
应该有跳线,边上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跳线,边上有标注

嗯,戴尔20年的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跳线,边上有标注

挪了me还是提示无法定位到me,已装好me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CLR1就是你要找的

挪了me还是提示无法定位到me,已装好me驱动

网友(2022-08-21):
引用 网友A:
MECLR1就是你要找的

大神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