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不充电成功修复

楼主(2022-03-29):
这个surface,原来正常开机使用,由于没有电池,无法测试电池功能,现在有个电池,拆机换硅脂,然后就不开机了,测试没有电压,3V EC对地阻值50,烧鸡没有发热的地方,然后扔那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可以开机使用了,发现不能充电,拆机继续昨天的地方,3V EC短路,充电芯片那个0欧保险电阻电压0,拆掉电阻电源芯片发出3V,EC那端有问题,拆掉EC,更换EC,用电池还是不能充电,拿另外一块主板测试,发现电池供电脚0.8V正常,原来是2.7V,发现没什么毛病,组装起来,重新接电池,完美识别,正常充电,可能是之前电池接触有问题,这个触片不太好用,造成不充电。

网友:
牛啊厉害的迪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哈   不错

这个属于EC部分功能不正常

网友B(2022-09-10):
Pro4鼓包换电池,一开始没注意电池装反了,反而可以开机用电源线。后来把电池装正常,却无法开机了~拆掉电池后也无法开机~咨询下是哪里会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4鼓包换电池,一开始没注意电池装反了,反而可以开机用电源线。后来把电池装正常,却无法开机了~拆掉电池后也无法开机~咨询下是哪里会有问题吗

主板烧了,测供电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烧了,测供电看看有没有

隔离保护应该都没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