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意 100-15IBD,板号NM-A681进水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2-03-29):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天意 100-15IBD,如图1板号NM-A681的进水机,如图1,图2,开始是大电流,是一个公用点电容短路,拆掉后,上电不触发,看了下EC部分没有进水,南桥也没有,只有触摸左右键部分进液了,处理干净后不触发,量得开关键有3.3V,如图3按下按键有3.3-0的跳变,但EC_ON这个信号没有出来,如图4,+3VL +3VALW_R都有3.3V,如图5,  86脚的PBTN_OUT#信号低电平没有跳变,108 ACIN#为0,109的LID_SW#为3.3V,85脚的上接电阻上面有3.3V,下面为0,93脚EC_RSMRST#为0 ,把这个脚翘开后,有2.5V左右,如图6图7,现在无法判断是哪的问题,哪个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
换过 ec么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没有换过EC,后来测了一下,南桥32.768晶体起振了,14脚的WRST#有3.3V

网友:
脚太多了,更新又快……

网友:
翘起EC_RSMRST#这个引脚,看一下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吧,肯定还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ec挂了。直接换吧

网友:
或者ec待机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刷个BIOS看一看……不行就查RTC电路是否正常,接着EC,接着PCH……接着……

网友(2022-04-28):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换过EC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