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电压过高

楼主(2022-03-29):
华硕b 75m -aCPU 电压1.6报警怎么检查

网友:
论坛应该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是的,论坛应该有这个通病啊的。

网友:
检查CPU检供电阻

网友:
CPU供电芯片好像有一个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量了几个电阻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Ec 旁边的检测电阻死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