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笔记本型号雷神911

楼主(2022-03-29):
笔记本维修,笔记本型号雷神911 主板nh50d
笔记本故障描述现状,开机0.05瞬间归零,按开机有指示灯绿5秒又消失,但是万用表电流无跳变(这里可能有轻微变动,我的可调电源只有两位显示,太小电流不显示),暂定可以反复触发。
机器现在还没修好先说过程
1.待机不出5v,只有3.3v,查了一下图纸5v en受控两路,一路是dd on(不懂什么意思)上面由it5570e发出。另外一路是由usb charge控制。短接q46,可以正常出5v。然后把6脚的q51拆掉,5v出来,(暂时不受控)但是这样估计也没啥用,有3.3和5,接下来查什么?那就要看看后续待机条件还有那些不满足的呗。不过作为一名业余远程迅维学员,平时不注意学习,哪里懂时序,有时候复合mos的gds都分不清楚。
2.清理主板边边角角时发现,sd card读卡器这边有虫子尸体和腐蚀,用洗板水刷了刷,发现有一处漏铜,还有三个过孔。凉凉了,刮板?那就刮,刮的乱七八糟。
背面查了一下,这是aoz 2261芯片的vin脚,相当于这个脚没电给芯片,这个芯片是1.8v相关的。(因为用手机查的,还花了10积分特意下载下来看了看。)
接下来的疑惑:1.8v如果不出,是否会有最初的那种症状,2261这个芯片的vin脚是谁传递过来,是多少v。
过孔的这个是否可以直接拉一个19v。
最后补充一下这款是雷神911 i7 10代。正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

有能指导的留言一下,别水我

网友:
有图纸点位,修掉电就考验业余技术水平了,一般都要老手才能搞定。

网友:
刮了半天还是短路

网友:
直接将十九服皆在。 Vin.,修复

网友A:
cpu  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短路了吗

没有,别提了,1.8转换芯片的vin短线,直接搞了一个19v上来

网友:
最怕蓝天板子

网友(2022-05-19):
业余远程迅维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