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22-03-29):
华硕MSA78L-M L X主板十五秒掉电,能点亮

网友A:
楼主首先刷BIOS看看,还有看看什么地方在保护

网友:
应该又是USB错误之类的吧,然后说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刷BIOS看看,还有看看什么地方在保护

不是BIOS问题,信号供电不正常

网友:
报错啥呀!

网友:
USB电流检测故障或防静电二极管短路。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

网友:
掉电是每次都掉吗?每次都掉就说明是硬件故障了,需要检测主板的散热部分,做好散热还不行就刷个BIOS再说,还不行,就根据电路图查EC的待机和触发电路等,认真排查定能收获,记得打赏……

网友:
查usb的供电和过流检测电路

网友:
找点位图,测量全部usboc#

网友:
送你点位图。

网友:
十有八九是前置usb接口附近的排阻问题导致过流。也就是楼上师兄们说的usboc#

网友:
重点插插IO12v、5v检测

网友:
直接报废了,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