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se2为什么国行无法改双卡?

楼主(2022-03-29):
有人说是因为ios系统只要是检测到国行(根据型号、序列号、imei之类的参数)就会把esim的功能屏蔽掉,各位见过两种实物主板的人和会修苹果的,请问到底国行是因为什么原因无法改双卡啊?有没有办法让国行苹果se2能够改双卡双待啊?

网友A:
基带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限制了
不都是intel基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限制了
请问你有iphonese2图纸吗?

网友(2022-05-08):
是物料没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