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战斧350背线版 电源芯片炸了,有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楼主(2022-03-29):
今天维修一个鑫谷电源 ,型号是SG-A350BXB,现象是开机无输出,紫线也没有5V,拆开一看2颗13007击穿了,
电源芯片也炸了,型号也看不到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有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根据板子走线,画了个简单的局部的图纸,2脚的没画,请高手帮忙判断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了,万分感谢

网友A:
炸打碎片在电源里,你仔细找找

网友:
找不到就用VIPER12A改电路代换下

网友:
这种设计和长城有点像,真心坑爹啊,我的长城电源坏了两个7脚芯片,买全新的没有用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源芯片吗?主芯片是贴片吧!

网友:
主芯片是那下面的一个494或者7500,另一个是439吧

网友:
另一个是339的吗!

网友:
修这个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自己用可以修理一下,给客户修要个20米估计都难点,这年头干这行业难啊!

网友:
待机芯片吗?好像是CL1152,你查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TNY279PN TNY279 DIP7 直插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淘宝买个万能模块装上快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万能模块装上快速解决

万能模块能带的起来??直接扔了吧,能炸芯片不止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垃圾电源,买一个二手的都比买芯片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打碎片在电源里,你仔细找找

同联系

网友:
上立创商城,dip8电源 ic筛选,挨个看丝印看引脚,也不用多长时间,电源ic一般都是大厂货,应该找得到

网友:
碎片上找,不行就查脚位

网友C: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芯片的型号,应该是SDC 606P ,已经从网上买了芯片,等上机测试

网友:
有结果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芯片的型号,应该是SDC 606P ,已经从网上买了芯片,等上机测试

楼主很执着,点赞。。。。。。。

网友:
今天修的电源待机电压正常,就是风扇不转,查询13007有一个不良,但没击穿。

网友:
有可能是6112p,自己查查吧!

网友:
一般电源虽然不太值钱,但是有些特殊电源还是得动动手修好它,会很有成就感!